[求助] 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共源极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28):
我是在看拉扎维的书时发现的问题,上图就是二极管连接的负载共源极单级放大器,图中我标红的线就是仿真图里的曲线,电源是5V,输入我用dc扫描,从0V到5V,拉扎维书里说如果输入小于阀值电压的话,输出应该是vdd-Vt。但我输入等于0V时仿真出来的结果却是小于vdd-Vt,还有按我自己的理解0V时下面的输入管不是应该不导通吗,输入应该被拉到电源电压的吗,但实际为什么是低于vdd-Vt那么多?????????????????????

网友:
MOS管在截止的时候也是有漏电的,大约有-10量级的电流,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个极大的电阻。而上面那个饱和区的MOS管的电阻也很大,只是比截止区MOS管的电阻小几个量级,因此VOUT实际上是两个电阻的分压,比较接近VDD的电压。

网友:
为什么楼主觉得不是Vdd-Vt呢?考虑到衬偏的存在,Vt到1.2V完全有可能啊!

网友:
建议作diode的NMOS用PMOS代替。

网友:
there is a leakage current at the cutoff .. simulations are not 100% similar to equa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以为管子截止时是没有泄露电流的,以为仿真是理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谢谢啦

网友(2016-05-12):
把体端连接到源端上来消除体效应,再次仿真看看

网友(2023-02-28):
背栅效应会导致上管的阈值电压升高,因为上管的Vbs会减小,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亚阈值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