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ML505开发板的问题,memorytest failed

楼主(2014-05-29):
最近刚开始学赛灵思ML505开发板,先用EDK写了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和点亮LED的程序,跟着tutorial做的,也做了memorytest和peripheraltest,当时显示的都没有问题,SRAM的8,16,32bit都是passed。然后今天就在ISE里面用VHDL写了一点关于开关控制LED的小东西,是可以用的。我想问的问题是:
1,在SDK里面program FPGA的时候bootloop和程序生成的elf文件有什么区别?两个都能够运行程序呀。
2,我在program FPGA的时候使用elf文件会显示elfcheck failed,里面的错误是像.***的一些文件没有在BRAM里,我就在lscript中把这些文件都放在了BRAM中,elf就可以成功载入到FPGA了。我想问,如果说elf文件超过了BRAM的大小,应该怎么处理呢?
3,在用ISE写VHDL之后使用impact将生成的bit文件下载到FPGA里面,先是initialize chain,里面的的链是-PROM-PROM-CPLD-FLASH-FPGA,是不是可以认为前面的两片PROM是用来配置CPLD的,如果想掉电之后还能保持FPGA的配置,那么配置文件就应该放在FLASH中呢?然后我就想怎么配置FLASH,点开之后点了几个next就不会了,然后就取消了。之后再将前面能够成功运行的bit文件下载到FPGA里面就不能用了。然后还试了之前写的SDK里面点灯的程序,发现LED不亮了,一共8个LED,0-7,0,1,2,4四个灯不亮了,我觉得应该不是灯坏了,因为有这些灯基本没用过啊。在这之后我运行memorytest显示的就是SRAM全部是failed。想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呀?还有就是怎么判断板上的LED是真的坏了?

网友(2014-08-24):
楼主,请问你的ml505是用什么下载程序的?

网友(2017-03-0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同样遇到了类似问题,用ISE写Verilog,控制LED灯开关,按照一般步骤配置flash,最后显示成功下载到板子里,不过下载代码所时间很长,能正确控制LED灯开关,但是断电后代码不能重新加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