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无法综合

楼主(2014-05-29):
RTL中例化的buffe没有综合出来,不能用库中的Buff替代。是怎么回事啊?求牛人们不吝指教,谢谢了哈~~~

网友:
buffer还要写rtl,是很特殊吗?用管子搭建?
没有综合出来是因为库里没有这种器件吧?
你是想用buffer造个延时单元吗?

网友:
有没有 set_dont_touch?  综合的时候是会删掉工具认为无用的buffer

楼主:
谢谢关注哈,buffer是加在输入输出端口上的buffer,做综合用我有三个文件,buf_i.v  buf_o.v,  design.v  .而且在design.v里实例化引用的前面两个buffer。并且综合。但是这两个buffer没能够映射到库里的buffer cell。所以有点疑问,用什么命令可以做到

楼主:
有没有 set_dont_touch?  综合的时候是会删掉工具认为无用的buffer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哈,buffer是加在输入输出端口上的buffer,做综合用我有三个文件,buf_i.v  buf_o.v,  design.v  .而且在design.v里实例化引用的前面两个buffer。并且综合。但是这两个buffer没能够映射到库里的buffer cell。所以有点疑问,用什么命令可以做到

楼主:
module design()
  input  ;
  output  ;

BUF_I buffera (.A(DDD),Z(SSS));
BUF_O bufferb(.A(FFD),Z(DSS));

其他RTL code here。。。。。

endmodule

我只写了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 BUF_0 ,BUF_1 是库里的单元吗
你的buf_0.v 和buf_1.v 是怎么写的?

如果要在输入端口加驱动buffer,用set_driving_cell 命令

楼主:
回复  ICSYS

你的 BUF_0 ,BUF_1 是库里的单元吗
你的buf_0.v 和buf_1.v 是怎么写的?

如果要在输入 ...
引用 网友B:

是实例化调用的。库里有相应的cell。就是不能综合出来

网友:
有个可能就是综合出来了,但不叫你说的这个名字,所以你搜索buffera搜不到。
我之前代码也直接调用过库里的mux,但综合出来的不是我起得名字,而是U231。

楼主:
有个可能就是综合出来了,但不叫你说的这个名字,所以你搜索buffera搜不到。
我之前代码也直接调用过库里的 ...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库里的buffer 是BUFX2 综合出来的还是叫PS_IBUF.没综合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想用库里的buffer,查到你想用的buffer叫什么名字,比如叫BUFX2
那么你的代码里
module design()
  input  ;
  output  ;

BUFX2 buffera (.A(DDD),Z(SSS));
BUFX2 bufferb(.A(FFD),Z(DSS));

如果你不想用库里的buffer,自己搭buffer,写成buffer.v
然后在代码里例化
module design()
  input  ;
  output  ;

buffer buffera (.A(DDD),Z(SSS));
buffer bufferb(.A(FFD),Z(DSS));

这样也许就不能综合成库里的buffer,因为库里没有这样的buffer。

楼主:
就是如何把PS_IBUF替换成库里的BUFX2的问题,呵呵,什么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代码中调用,

module design()
  input  ;
  output  ;

BUFX2 buffera (.A(DDD),Z(SSS));
BUFX2 bufferb(.A(FFD),Z(DSS));

楼主:
我是在代码中调用的,问题就是综合不出来库的buffer单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_IBUF是库里的单元吗?,它和BUF2X有啥区别?
你可以set_dont_use PS_I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