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altera里面的spi IP

楼主(2014-05-29):
大家好,请教一下,altera里面的spi IP都是支持三线模式是吧? SCL CS DAT

那么对SPI来说,三线模式的写要求的command和data都是9bit吧? {1'h0,command} {1'h1,data}

是不是说我们需要生成一个SPI IP,shift register是9bit?

然后,下面这个函数的写data都是8bit的吧?不能直接调用?

alt_avalon_spi_command(alt_u32 base, alt_u32 slave,
alt_u32 write_length,
const alt_u8* wdata,
alt_u32 read_length,
alt_u8* read_data,
alt_u32 flags)

楼主:
好吧,搞明白了,生成的是是3线mode,设定寄存器位宽为9,修改调用函数为16bit

楼主: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我们可以设置写9bit,读8bit呢?因为spi option1协议要求写操作8bit,读数据8bit

楼主:
写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我们可以设置写9bit,读8bit呢?因为spi option1协议要求写操作9bit,读数据8bit?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7-13):
为什么我quartus里找不到spi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