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关于CP和FT

楼主(2014-05-29):
(1)一片晶圆上分为可用的区域和边缘不可用的区域,这个不可用的区域一般占晶圆面积的百分之几啊?

CP良率包括边缘不可用的区域吗?

(2)CP和FT的良率一般在多少比例才正常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P,FT都是去边后的良率。CP,FT良率是成本,小产品CP一般都在90%以上。FT可以到95%以上。但封装应力和os导致的faild die是没办法的。

网友:
有些产品可以直接FT,节省CP费用,这时FT良率会差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