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9):
在论坛里下的破解版,用VNCSERVER连接的服务器,在服务器上安装DC。在Windows下生成的license,Windows的主机名是lab-006,Linux下的hostname是labs-server01。生成license的过程中使用的hostid是linux下的mac地址。
但是在终端敲命令dc_shell出错“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敲lmgrd查看license,出现

请问我该怎么办?

楼主:
求助版上大神

网友:
Please use your "labs-sever01" as license host name.

网友:
生成license时不要使用hostid,而应该使用hostname,也就是你写的labs-server01。根据你的截图,可以看出deamon进程还没有工作起来,运行dc_shell-t时报的错误就是守护进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