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查看版图的都用到了哪些层次

楼主(2014-05-29):
我想知道自己做的ic layout都用到了哪些层次,但是图层较多,不可能一层一层地查看,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办到。ps: vi 进gds 发现都是乱码

网友A:
不是看gds而是导出gds过程中好像有个pipo的log文件里面就有所有用到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可以看到 全部列出 谢谢

网友:
打开layout,在菜单栏单击File—>Summary就行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B:
同意七楼的说法 calibre drv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IC5141参照http://bbs.eetop.cn/thread-358872-1-1.html
615以上cadence自带了

网友:
在终端里敲入calibredrv,打开gds,看有面使用了多少层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

网友:
直接F5显示当前层次

网友(2015-09-16):
同意七楼

网友:
回复 网友C:

    summary只能看到当前界面的layers,不能看到底层的

网友(2017-04-06):
Thunder中可以在Show中悬着Used的来看当前gds使用了哪些层。
想要一个summary的rpt报告还不太清楚

网友(2017-05-13):
summary只能看到顶层的,看不到具体CELL的  我反正只能试着打散他才能看到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看的是模块里面cell层次还是layer 层次。
如果是cell层次可以采用楼上说的点击summary或者直接shift+t来看;
如果是layer 层次,IC616、615 display那一栏有used选项,可以点击只看使用的layer。可以将模块导出gds,去pipo out产生的summary里面查看,也可以去lvs结果lvs.rep里面 INFORMATION AND WARNING 那里查看。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gds而是导出gds过程中好像有个pipo的log文件里面就有所有用到layer

是的

网友D(2024-08-16):
引用 网友B:
同意七楼的说法 calibre drv也可以

calibre drv是跑DRC的意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alibre drv是跑DRC的意思吗

calibredrv是一个工具,你在terminal下敲calibredrv,空格,gds名字,就可以看到图形化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libredrv是一个工具,你在terminal下敲calibredrv,空格,gds名字,就可以看到图形化界面了
...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