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rm存储器映射

楼主(2014-05-29):
nxplpc11xx系列的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复位值是2,也就是说,arm复位后读取flash中的向量表。
有个疑问:如果用户还没有往flash中写,内容为空,那怎么启动boot程序?
O(∩_∩)O谢谢

网友:
那程序就跑飞了。所以初始化要求正确的中断

网友:
它的处理器还有另外一段监控程序。只有flash效验和正确后才执行flash代码

网友(2014-07-18):
从第一个地址开始执行,无效数据则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