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电路之esr补偿

楼主(2014-05-29):
下图电路是一个可带负载为20mA的LDO电路,考虑了esr电阻的影响。正如推导过程中所示,在ro2处引入了R1电阻和mos电容(M8)的串联,
产生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此极点和零点非常靠近,相位相互抵消。但是在输出节点由于外挂了一个1uF的大电容(考虑esr电阻的话),
也相当于引入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此极点是主极点,且此极点和零点也靠的比较近,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相位相互抵消?如果真的相位抵消的话,那么这个极点是否是主极点?但是又从别的论文里面看到,输出端的大电容和esr电阻确实形成了一个零点用来补偿,但是具体如何补偿有没有说清楚。
请各位前辈赐教!这个外挂大电容和esr电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如何进行补偿的?

网友:
注意Esr大小會變動,要考慮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帮着回答上述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Resr和Resr+Req还是相差好几个数量级别的,Resr是50mΩ,Req是kΩ级别的,所以第三极输出的零点和极点是会相差好几个数量及的。有更好的见解的请跟帖,谢谢,O(∩_∩)O~

网友(2014-09-26):
回复 楼主:

Req不好说是什么量级的吧

网友(2020-08-14):
,道行太浅,搞不懂,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B(2022-11-11):
想问一下五管ota哪里的电流源端有两个MOS另外一颗mos是做什么的?是dummy吗还是外加偏置余值?

网友:
课件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网友(2023-01-11):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五管ota哪里的电流源端有两个MOS另外一颗mos是做什么的?是dummy吗还是外加偏置余值? ...

Dynamic feedback. 去sense pass transistor的电流,然后动态调节1st stage、2nd stage current,以此来改善LDO频率补偿和动态响应(在轻载到重载变化过程中)。

网友(2025-01-02):
R2电阻是干什么的嘞;挂的大电容和ESR确实会等效出来一个零点,输出电流大的时候才会有用。

网友(2025-05-18):
你这个图从那里搞得,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