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怎么实现整数求余数的电路?

楼主(2014-05-29):
比如说一个数是240,需要求出140除以23的余数是多少,怎么用电路实现呢?

网友:
除尘器,要么自己写,简单点,现存的IP多的是,FPGA上就不说了,rtl compiler,design compiler的话都有designware IP,直接用就行

网友:
采用移位减法就可以实现;FPGA上也可以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几次迭代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迭代的结构是最省资源的。也可以通过面积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