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密勒补偿分离两个极点

楼主(2014-05-29):
请哪位前辈给小弟仔细讲解一下密勒补偿分离两个极点的推导过程?对低频主极点被拉低可以理解,但是无法理解次极点被拉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密勒电容高频下短路,跨接的mos视为二极管连接,这样减小了输出电阻所以输出极点远离原点。

网友:
主极点降为原来的gm*rds*cc/c1,次极点升为原来的gm*rds

网友:
我靠
虽然也没做过什么高大上的项目
不过
这个问题下次见面了  我还是能给你吹一下的
哥们已经来南山打酱油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麻烦你给我讲讲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