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中如何抓出 standard cell?

楼主(2014-05-29):
IC 小白,求助:PT中如何抓出standard cell?

网友:
怎么抓法?要啥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PT中CELL有没有STD CELL属性,比如:is_pad_cell。其实就是想看一下STD CELL的数量
请问,在PT下,该用什么命令啊

网友:
report_qor
size_of_collection [find reference * -h]  //有可能写的不对,多用table键
另外,一些属性的话,你可以用下过滤器filiter,看U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我想用PT得到

网友:
get_cells -hier -filter "ref_name =~ $key_pattern"  ;# stdcell有什么pattern,比如BWP这种

sizeof_coll [get_cells -hier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   ;# 基本就是stdcell,总数误差不太大的,
也就是多算了iopad,macr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