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4 上的DDR2

楼主(2014-05-29):
各位高手们,我想请教一下,XILINX V4板子上的DDR2最高能够跑到多少频率? 我现在最高就跑到40MHz,如果想跑到上百兆,需要设置什么?

请知道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主要和PCB LAYOUT有关系!

网友:
板子的好坏影响DDR2的使用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使用的是xilinx的v4开发板,不是自己画板子。上网查了一下,说300-500MHz应该能够达到的。但是不知道DDR2能不能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试过两个板子,好像都是这样。同样的V4板子,都只能跑到4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faraday 的Swordfish FPGA EVB 1v0.PCB 这款板子。  不知道您是否有了解

网友:
你怎么测试能跑多少兆的

网友:
DDR是采用xilinx提供的IP,还是自己调用的第三方IP呢?
我们在做V5的开发时,采用xilinx自己的IP可以跑到200MHz,而采用Denali的控制器时,就只能跑到75M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