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encounter中global net 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power ground connection 的连接关系式前端提供的还是后端PR自己根据每个模块的pin自己去找连接关系啊?如果是后端PR自己去找连接关系
怎样才能做到保证所有必需的net都连上而没有缺漏?看到公司芯片的pg net 有80多个连接关系,新手感觉很迷惑。。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前端告诉后端改怎么连接,一般都是电源,除非你有80个power domain,不可能吧,

一般就是根据power domain来,如果是多power domain,请用create_global_connections (cpf)语句写好,如果是单一power domain,可以用globalnetconnect ,后端的人比较清楚怎么用这个,

最后做全芯片检查,lvs 检查, lp检查,

楼主:
感谢版主,以后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