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倍频1呢?一定要用DLL原语吗?

楼主(2014-05-29):
如题。

网友:
FPGa中有PLL,设置下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是原语吗?但是好像哪里看到有人说Xilinx中没有PL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很久以前的Xlinx FPGA了。现在的都是DLL,PLL同时集成的。你可以选择使用。
不过军工项目的话,可能会明确禁止DLL的使用,因为曾经因为DLL失效而出过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