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自激振荡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现在在学习自激振荡的起振条件,在网上看到了两个起振条件的阐述:
第一个是AF=1,φA+φF=(2n+1)π
第二个是AF=1,φA+φF=(2n)π

一种说法是:在开环时,相位裕度为(2n+1)π
                        在闭环时,相位裕度为(2n)π
可以达到起振条件

另外一些人说,在开环时360°是起振条件

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起振条件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起振条件:1:闭环相位满足正反馈;2:环路增益大于1.个人理解:假设环路中任意一处的一个小扰动,环路能够将它不断放大就可以起振。

网友:
开环中如果没有环路的的话,也就无法自激,那怎么会有震荡一说?他们说的开环相位裕度的要求应该是为了保证在闭环情况下不起振的要求吧

网友A:
第一个公式,增益应为-1。如果环路增益为负,相移就是180度,环路增益为正,相移就应为360度。一个干扰信号要在在一个电路中不断被放大形成振荡必须是正相相加。多看书,细看书啊。

网友:
没有环路不能产生正反馈。。不能震荡。。关于相位,是为了保证正正加,形成正反馈。,从而震荡。。

网友:
兩個都對 正負號定義問題 建議先把課本念熟在說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公式,增益应为-1。如果环路增益为负,相移就是180度,环路增益为正,相移就应为360度。一个干扰信号 ...

醍醐灌顶,谢谢,纠结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