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bandgap reference issue

楼主(2014-05-29):
hello every one ..im doing a brokaw bandgap and using an ideal vcvs to simulate .. i get excellent result but everything gets worth when using an actual opamp .. what can i do ?

网友:
I think you should set a reasonable gain of ideal vcvs ,then you design an actual opamp .The gain of the opamp >60dB at least.

网友:
注意loop极性,是不是正反馈了。

楼主:
Reply 2 # skymid

Thank u so much, just a question about the gain i set to the ideal vcvs : is it in absolute number or in db ?thanks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