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问题

楼主(2014-05-30):
在做fm时,netlist2netlist, 子模块的input是浮空的,这样会导致fm的结果FAILED,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fm忽略这个问题。
set 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0:X  看上去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4-07-06):
没太看明白,子模块连接输入悬空是个什么意思?两个netlist的子模块输入都是悬空?

网友:
输入端悬空会导致Gate端悬空吧? 需要确认不会导致电路亚稳态。

子模块是bbox吗?

楼主:
input端口没有驱动,是做过ECO的脚本,现在暂时我将输入强制为0,formal通过了,但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的办法

网友(2015-02-02):
回复 网友A:

    端口悬空不符合设计规范,让开发修改代码接死吧,你的方法也可以,但要做好沟通,设case一般是开发提的~~

网友:
我的理解,所谓子模块 指的是你已经把它变成blackbox 去比的。这样所有子模块的输入点都变成 compare point了。而实际上你比较的两个输入,在flatten比时并不是真正的比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