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上scan Flip flop之间加 inverter?

楼主(2014-05-30):
我在dc里面insert_dft以后,发现有的c触发器的SI,没有直接连到前一个触发器的Q ,而是增加了一个inverter(或者是两个inverter)。

请问是否有人可以告知,为什么会增加这样的cell?怎样可以避免?

感谢!

网友:
2个inverter 相当于一个buffer,是可以的,即使不加 后端hold fix的时候也会加的

一个inverter 不太清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