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布线上很多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常见到类似下面这各情况(三条地线合为一条),特别在电源和地线中,打了好多的过孔,这样的用意是什么呢?

网友:
趋肤效应?热胀冷缩稳定性?从一层金属连接了另外一层,比如三根线分别连到另外的三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不大明白!!!

网友:
应该是提高电路板的散热能力,避免铜皮鼓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猜测。 我设计IC的,不是专业PCB。

楼主:
回复 5# bill66656 我以前也是设计IC的,哈哈

网友:
如果那些孔是焊盘,frinos讲的避免桶皮鼓起就是正确的。但djqlyy说是过孔,散热、给另一个全地层传递信号再加上增加稳定性的作用都有。

左边的三条可能分别是数字地、模拟地和功率地,或者低频地和射频地,这样相互干扰小。

tgej,你为什么把我的回复复制粘贴了一遍?你是赚信元吗?刚看到把我看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作 AE/FAE/TEST?具体是什么职位啊?
    电源方面吗?集中在哪种应用的电源?

网友(2014-07-19):
增加散热能力及导电性,增加电源完整性,有部分阻隔电源噪声作用。

网友:
应该是增大电流密度及散热,由于铜皮较宽,打孔可防止铜皮翘起

网友:
不太懂~站個位置先

网友:
这应该是射频方面的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