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里的运放正负极怎么判断?

楼主(2014-05-30):
运放正负极反过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PNP三极管连接为二极管形式,由发射极看进去的阻抗为Ro=Vt/Ic,Ic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Q1和Q2流过的Ic相等,所以Q1和Q2从发射极看进去的阻抗Ro相等。

BG的两个反馈路径,左半边为正反馈,环路增益为:Apos=(-A)*(-gm*Ro);
                            右半边为负反馈,环路增益为:Aneg=A*[-gm*(Ro+R1)];
比较两式,可知由于R1的存在,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所以环路稳定。

若极性反过来,则正反馈大于负反馈,环路不稳定。

网友A:
基准电路有两个反馈,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要保证整个环路是负反馈,这样才能使整个系统稳定。所以需要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基于这个原因,你所附的图上运放的正负两级不能互换。这图应该是拉扎为书上的吧,书上有明确的说明,看书不仔细吧。

网友(2014-08-19):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5-10-08):
这么多。。。怎么下啊

网友(2017-05-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书中那个部分讲的?

网友(点评):
中文第二版的468页反馈极性

网友:
Book Name -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Author       - BEHZAD RAZAVI
Publisher   -  TATA MCGRAW HILL

网友:
Book Name -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网友(2020-11-30):
解释很详细

网友(2022-04-13):
这个回答不对啊,确定”由发射极看进去的阻抗为Ro=Vt/Ic,Ic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Q1和Q2流过的Ic相等,所以Q1和Q2从发射极看进去的阻抗Ro相等“这句话正确?仔细想想,而且算式中是没有A这个参量的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路有两个反馈,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要保证整个环路是负反馈,这样才能使整个系统稳定。所以需要 ...

图是拉扎维的,但书里没提到运放的正负端怎么取啊。我记得是一页一页看的。可能是西交翻译的那一版,删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