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mailbox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对代码进行了简化
class gen;
packet pkt2send;(packet是一个已经定义过的类)
mailbox out_box;
.........
........
  begin
            Packet pkt = new this.pkt2send;
            this.out_box.put(pkt);
  end
endclass

class driver;
packet pkt2send;
mailbox in_box;
.........
this.in_box.get(this.pkt2send);//这里就是问题所在
.....
endclass
在test中,是通过参数传递,将gen.out_box传递给了driver.in_box中。
在这里就想问问,将in_box中的数据用get函数取出时,那个里面的对象pkt2send为什么会有this做标记。它所取出来的不应该是gen中的么,那加了this不是就是指这个pkt2send是driver中的么。在这里有点迷糊了,望大神指点!!!
谢谢了

网友:
this是可以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