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怎么实现FPGA控制电流环的

楼主(2014-05-30):
是否有同仁用FPGA做浮点加减乘除以及SINE COSINE的运算的?最近在做FPGA控制电流环,第一次做算法,有点虚。

网友:
浮点运算一般采用硬件浮点运算器。至于正弦和余弦,在要求的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下,一般用cordic算法。如果要求算法很快,那你建立查找表吧。

楼主:
谢谢回答!不知道你是否用过ALTERA的FPGA,他里面就有SINE,COSINE的IP CORE。我很想用,关键是他提供浮点进浮点出。好像CORDIC用十六进制进十六进制出比较方便。望指点。谢谢。

网友:
用FPGA做浮点加减乘除以及SINE COSINE的运算都是没问题的,不过altera的IP核好像资源消耗比较大

网友(2014-07-23):
不知楼主现在进展如何?
谈谈我的感受:
SINE COSINE 最快是查找表,但是精度不高啊,因为DPRAM有限,不知楼主用的ALTERA的哪个型号骗子?SINE COSINE 还是 CORDIC吧,我32级迭代,精度很高了。
ALTERA的乘法器其实资源消耗还可以,加法器一个好像要1000的逻辑门,有点小高了。

网友(2015-04-17):
回复 网友A:
楼主 浮点型乘法器最快要多少个时钟呀 我是小白

网友(2016-01-28):
楼主的电流环做出来了吗?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现在也正在做,qq535902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