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

楼主(2014-05-31):
坛子的各位大神,膜拜先!小弟模拟菜鸟,最近在做adc,其中对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的要求比较苛刻,我首先是估算,但是毕竟不准,想用蒙特卡洛仿真一下,网上资料很多,我看了一篇比较主流的,但是,无奈知识有限,一上午也没有把testbench搭出来,特来求助,望大神不吝赐教,再拜谢!!!
问题如下:
1.sah_ideal设置vtans_clk是跟外部接的时钟Clkc统一吗?到底该怎么设定?
2.单端转双端的变压器名字是什么啊(无奈,没经验,欢迎鄙视)

网友:
非要用一个变压器么

网友(2015-10-30):
好像不是必须一致,我看过一个资料,它在比较器后面又加了一个理想比较器和D触发器,D触发器的周期是20ns,跟自己的时钟不一致,也能仿

网友A(2016-06-14):
vtans_clk设置为0.5,接抽样时钟,但是,要在抽样时钟后边多加几个buffer,才能接在sah_ideal上,要保证采样点是正确的。

网友(2017-04-03):
深入理解失调电压的概念,不必要按照教程来仿真,失调电压就是过零点的电压!

网友(2017-06-09):
这个testbech的原理有能讲一下吗?

网友B(2017-11-1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能方便给点建议吗?我也是TESTBENCH打不出来

网友(2020-08-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比较器的仿真你会了吗?关于时钟周期的设定及后续蒙特卡罗仿真的数据提取怎么导出呀?

网友:
前面是sah_ideal理想采保电路,得到锯齿波,但是这个波的步长和步进是怎么定义的?和比较器的clk时钟有什么关系?变压器是analogLib下的xfmr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ans_clk设置为0.5,接抽样时钟,但是,要在抽样时钟后边多加几个buffer,才能接在sah_ideal上,要保证采 ...

这个采样点是怎么保证的呀?此处时钟是和比较器在ADC中工作时钟一致吗?如何选取,另外蒙特卡洛仿真后数据怎么实施呀?

网友(2020-10-16):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