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新手,请教几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05-31):
1、增加放大器的带宽有什么用?分别从输入带宽和输出带宽方面介绍一下呀?还有输入和输出带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增加带宽后,放大器中心F增大,T常数减小,整体传输速度增加了,如果中心频率不变的话,就不谈了,但是放大器往往是低通的,一般带宽只是指上限截止频率吧,因此时间常数必然减小,对吗。
        是不是增加带宽后,信号高次谐波也可以通过的更多,高频信号质量得到改善,降低了失真效果;但是,由于自然界很多噪声都为高频,增加带宽后,放大器能够接收进更多的噪声吗,不考虑这些因素吗?
        输入带宽是不是输出带宽的前提条件呀,比如输出带宽要求为500k~2G,如果输入带宽为0~1G,带宽达不到或者一部分不在输出带宽范围内(均为3db),自然输出也就不可能包含1G~2G这些信号。我的意思是:是不是要求输入带宽必然要包含输出带宽范围呢?
       听别人讲,运放为了获得大的带宽,不用多级运放,我知道单级运放带宽和增益是一对矛盾,但是如果第一级输入带宽>=第一级输出带宽>=第二级输入带宽>=第二级输出带宽,不说大于,只要设计时相等不也是可以的吗?只是稍微增加了设计难度,难道我理解有问题?

      关于带宽的设计,往往追求的是什么目的?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是我非常想知道的问题。

求各位前辈不辞指教,为我解惑。

网友:
先看看书再提问比较好

网友:
..先去看看书吧

网友:
你二尺六的腰,别人是三尺的腰且买的是三尺一的裤子,你却问别人为什么买三尺一的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