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运放设计 交流频率仿真

楼主(2014-05-31):
这张高速运放的交流平率特性波特图  如何看到单位增益带宽为221M的??相位裕度 又是如何得到的?求解啊。各位大神

网友:
請看課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大神 指导指导这个单位增益带宽是如何观察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藍線是amplitude 大小座標看右邊座標軸
黑線是phase 大小座標看左邊座標軸
unit gain frequency 是藍線跟0dB(看右邊)的交會點
然後你可以畫出那條鉛直的黑線
unit gain frequency 是多少就看對數座標軸遠看大概是200MHz
實際上的值可以zoom in進去看 或是用原始資料透過Matlab找
phase margin 是看在unit gain frequency 那個頻率 與-360 degree (0 degree)的距離 眼睛看是差不多60度
但是還是可以zoom in 進去看實際值

网友(2017-05-04):
回复 楼主:

   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网友:
藍線是amplitude 大小座標看右邊座標軸 黑線是phase 大小座標看左邊座標軸
unit gain frequency 是藍線跟0dB(看右邊)的交會點
然後你可以畫出那條鉛直的黑線
unit gain frequency 是多少就看對數座標軸遠看大概是200MHz
實際上的值可以zoom in進去看 或是用原始資料透過Matlab找
phase margin 是看在unit gain frequency 那個頻率 與-360 degree (0 degree)的距離 眼睛看是差不多60度
但是還是可以zoom in 進去看實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