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4.0安装

楼主(2014-05-31):
电脑是win7 64bit的,按网上的教程安装了hfss14.0 64bit的之后打开出现loadlibrary failed with error126:找不到指定模块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软件源文件下载的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我把显卡属性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