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过capless LDO的前辈,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6-01):
要做一个capless 的LDO,具体指标是这样的:输出1.8V,给数字电路供电。输出端只能接100pF的片内电容。当负载在10ns时间内,从0A跳变到10mA时,输出只允许发生正负150mV的Ripple,也就是说,输出只能在(1.65V,1.95V)之间。
请问这样的spec容易满足吗?

我在capless LDO方面,是个新手。看了很多论文,发现它们的指标基本上都是100ns以上的上升下降时间,ripple也都在200mV以上。所以想问问做过capless LDO的前辈,我的spec是不是有些过了。

网友:
可以尝试。

网友:
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有两个问题希望和大家讨论:
1.SPEC是客户要求的么?应用领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快?
2.响应时间快,是否需要环路带宽比较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上升时间快,是因为这个capless LDO是给一个数字电路供电的,而这个数字电路的时钟有4MHz,也就是说,一个周期只有250ns,上升、下降时间各10ns(上升下降时间总计占一个周期的约10%,也算是比较合理的假设)。让我纠结的是,这个spec对输出在瞬态响应时候的ripple要求,正负150mV,这个我怎么做都做不到。不是说给数字供电的LDO,会对ripple要求不高么?
2,capless LDO为了提高自己的瞬态响应特性,是会添加一个快速同路的。也就是说,很多capless LDO,会有自己的主环路和快速环路。主环路可以带宽做得不用特别高,但是快速通路确实是需要根据响应时间而提高自己的带宽的。10ns的上升时间,意味着要100MHz的快速环路带宽,这个真心恶心的。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可以帮助我纠正我理解上的错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里去了。

楼主:
自己顶,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个数字电路的时钟有4MHz?
才4M时钟啊? 放心做好了,几十M时钟都没有这么担心的。

网友:
当负载在10ns时间内,从0A跳变到10mA时…………
你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有的数字逻辑是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节点 同事翻转。

网友B:
100M时钟的上百万门级的 CaplessLDO也常见,作为负载的这些数字逻辑电路的翻转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同时间点消耗的电流也不一样,要细致的分析。

网友:
10nS级别的短时间供电 是靠Cap 而不是LDO的瞬态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即使是capless LDO,在负载电流10ns级别的跳变应用中,也是需要cap来短时间内提供电流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片内电容和片外电容的LDO,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片外电容的LDO可以靠自己输出端所挂的大电容,在负载电流短时间内跳变时,给外界供电,从而稳定输出,减小ripple。而片内电容 LDO, 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快速通路来稳定瞬态负载跳变。所以对于capless LDO,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输出端cap是零,负载在10ns内跳变,输出ripple仍然可以做得很小。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不太现实。

网友:
LDO响应时间如果可以做到几个nS,那么你以计算一下带宽是多少?功耗是多大才行,怎么去做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如果完全靠快速通路去扛10ns的负载电流跳变,带宽要100MHz,至少也要50MHz,这是相当困难的。

那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要扛住负载电流在10ns时间内从0到10mA的跳变,一般这个片内电容要加多大呢?

我刚才简单算了一下,貌似要1nf左右的片内负载电容(ripple小于100mv),是这样子吗?

网友:
如果要扛住负载电流在10ns时间内从0到10mA的跳变,这个相当于1uS 1A的上升速率,非常大了,需要特殊考虑!

网友:
设计需要预留,但是也不要过度设计,这样成本上不合算。
你确认你的系统有这么快的SR?

网友:
大概650pF的样子

网友:
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东西,不好搞啊!

网友:
负载Cap也是根据需要 分布于不同的数字模块周围。最大限度利用剩余空间

网友:
100pF的片内电容
會多大阿..

是否可以片內 LDO 0- 10ma 可以分多路 ??  如果變為  0-3ma 一組 片內 LDO
會不會比較好做?

网友:
50M GBW,设计LQ MODE,在关掉负载同时下拉1ma电流,相当于从10mA~1mA跳变,应该可以在ripple100mV之前响应过来。但是这样功耗大。。。所以负载关掉后过一会关掉LDO省电       状态机麻烦点而已

网友:
还是片外LDO好用

网友(2018-06-29):
    输出端只能接100pF的片内电容  ..

好大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比较好方式 可以片内 cap 不要太大?

先前看过一种 digital LDO .  如果说 fast response 用DLDO
   电压拉回1.8v 改一般 analog LDO . 片内 cap 变小
是否可以 ?

网友:
很老的话题了,估计现在LZ都是电源高手了,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大神。如果是100MHz的数字模块,那么capless-LDO的瞬态特性应该是什么样的spec才是较为合理的?楼主的10ns 10mA的确要求太高了点。

网友(2018-09-22):
请问楼主最后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需要做的capless LDO总的静态电流只有1uA,负载电容范围在10pF—200pF,负载电流0到Imax或者Imax到0只允许有100mV的波动。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成功,求赐教啊!

网友:
如果负载电流尖峰的频率很低,这个无法实现±150mV的ripple,LDO本身是无法响应的,只能靠电容来扛;
但是如果负载电流尖峰频率非常高,持续时间短(ps级别),不同峰值的尖峰电流之间间隔非常短,是可以做到的。建议你最要让客户提供负载电流文件仿真

网友(2019-11-18):
引用 网友B:
100M时钟的上百万门级的 CaplessLDO也常见,作为负载的这些数字逻辑电路的翻转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同时间点 ...

哪种结构可以

网友C(2020-08-27):
引用 网友B:
100M时钟的上百万门级的 CaplessLDO也常见,作为负载的这些数字逻辑电路的翻转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同时间点 ...

那这种百万门的capless LDO有啥靠谱结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种百万门的capless LDO有啥靠谱结构吗

Capless 没电容下, 快速 LOAD TRANSENT   10m/1us 要如何 降低SPIKE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apless 没电容下, 快速 LOAD TRANSENT   10m/1us 要如何 降低SPIKE ?

1uS,做transient enhancement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uS,做transient enhancement就OK了

transient enhancement  有PAPER 可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时钟的上百万门级的 CaplessLDO也常见,作为负载的这些数字逻辑电路的翻转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同时间点 ...

你好,请问一下用于上百万门的capless ldo的负载电容是怎么评估的呢?上百万门的等效寄生电容就很大吧,这时候capless ldo的稳定性怎么考虑呢?谢谢

网友(2020-10-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时序数字电路,有timming要求。电源电压在±百分之10.

网友(2021-04-28):
各位应该已经变成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