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sentaurus仿真SiC器件的求助~~

楼主(2014-06-01):
刚接触SiC器件仿真,无法进行B注入,
用implant Boron energy= 50 dose = 3e13 tilt=0 rotation=0
结果会报错 No implant table file for species Boron in material SiliconCarbide
求知道的指导下啊~~
另跪求 SiC_Vertical_JFET.gzp
         SiC-6H-2DpIGBT.gzp

楼主:
没人么···求指导啊···

网友(2014-07-13):
回复 楼主:

   SiC-6H-2DpIGBT.gzp这个例子我有。

   你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SiC器件因该掺杂A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
我后来查了下,掺杂B和Al的都行, 不过B的退火温度高很多,所以用Al多····
现在能查到的sentaurus关于SiC的例子全是结构编辑的,没见到工艺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子我怎么打不开呢····提示错误:gzp:not in gzip format····难道是我的软件版本太低? 我用的2009版的··

网友:
2013版的,你把例子放到STD,在sentaurus上解压,就可以打开。

网友(2015-05-26):
多谢分享,带走了。。。。

网友(2016-03-02):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sde的例子 有没有sprocess的例子 什么器件都可以只要是sic的

网友(2020-04-15):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