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中示波器输出波形做FFT变换

楼主(2014-06-01):
怎么将ScopeData的数据进行FFT变换,如果编程的话还请高手不吝赐教。ScopeData的输出是数字信号,只有0,1,且周期为1s

网友(2014-08-09):
输出可以1路接示波器看时域,另一路接频谱仪看频域。库中有频谱仪。

网友:
dsm吗?sdtoolbox里有例子的

网友: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2015-04-08):
scopedata里的数据可以直接用PSD看出

网友:
FFT变换在设置时参数设置时就可以

网友(2015-08-13):
这也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