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ter solutions计算出来的LC电路用ADS仿结果不对?

楼主(2014-06-01):
已知的传输函数用filter solutions算出LC电路,但是在ADS仿这个电路,S11都在0dB,不对啊,什么原因?

filter solution算出的结果

filter solution算出的结果

ADS电路模型

ADS电路模型

ADS仿真的S参数

ADS仿真的S参数

楼主:
自己顶,有没有前辈用filter solution设计出的结果偏差很大的?

网友:
你那个ADS里设置的频率范围不对吧?这个模型的值不可能是GHZ范围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看看你的电感值是 H 电容是 mF 目测这个低通滤波器的带宽小于1Hz 然后你仿真 ADS 从 1GHz 到 10GHz S11 不是 0 dB 那ADS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2014-11-30):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

网友(2015-02-04):
频率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