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和DLL很相似吗?

楼主(2014-06-01):
我只知道PLL大概的原理,DLL和它差不多吗?

网友:
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PLL是模拟锁相环,而DLL是数字延迟环

网友:
PLL包括鉴相器、低通滤波器和压控振荡器VCO;DLL好像只是个数字延时。
PLL,把相位差变成压差,然后控制VCO,调整输出时钟;DLL,把相位差变成延迟信号,然后通过延迟线调整输出时钟。
不过好像也有DPLL,数字锁相环,包括数字鉴相器、数字低通滤波器和数字控制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网友(2020-05-20):
受教受教

网友:
DLL面积小很多

网友(2020-08-26):
PLL 需一个很大 low pass filter . 一般PLL 有 lock range , locking time 因为要用很快频率去锁 需要时间欧

PLL 是需 low pass filter 给VCO 产生高频去锁住低频 , 以 VCO 调整讯号 , clock 是VCO 重新产生的,他的频率跟 input clock 可以脱钩,可以用来做倍频,甚至是非整数倍频电路。也是可以产生很多不同 phase 讯号

DLL是需 delay buffer调整相位 ,  以 Delay Line 调整讯号 ,  DLL 的 clock 是一堆 delay buffer 产生 频率还是跟 input clock 相同,无法用来做倍频。 也因为 DLL 用一堆 delay buffer,可以产生很多不同 phase 讯号。也许可以拿来调整 setup time/ hold time。

网友(2023-12-06):
DLL 可以用来倍频吗?全数字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