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 瞬态仿真讨论

楼主(2014-06-02):
各位大哥仿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应该是内存不足啊.....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用Hspice 放到工作站background 去模擬

网友:
可以少保存些数据!不要save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氣 應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不要dump所有結點 只要看需要的點即可 或是請工作站管裡員把你的記憶體使用權限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