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仿真结果求解

楼主(2014-06-02):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这张仿真的带隙PSRR图的高频部分出现的曲线作何解释?说明电路有问题?

PSRR

PSRR

网友:
没问题吧,忘了哪本教材专门讲过PSRR曲线的零极点了,艾伦教材中文版258页的图你可以参考看看。PSRR的传递函数也可以推导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提醒,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