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段关于DLL用于倍频的描述不太理解

楼主(2014-06-02):
“通过使用DLL 可以使源信号为50M 工作在100M。这一技术可以简化设计板的设计,因为板子上的时钟路径不用考虑高频信号。时钟加倍也提供了时域相乘的另一选择,每个时钟周期使用同一电路两次,比画两个相同电路少占面积。”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说,如果电路的一部分所需要的时钟频率比另一部分高的时候,就可以采用DLL(或者把高频率的电路多例化几次 )?
还有,什么叫“板子上的时钟路径不用考虑高频信号”?

网友:
它的意思是,如果没有DLL,那么如果FPGA设计需要使用100M的时钟,那么你将要使用100M的高频时钟源输入到FPGA,现在有了DLL,你只需要在板上输入50M,用FPGA内部的DLL倍频到100M,时钟频率不是低很多,这样板子的设计不用考虑高频信号(如100M).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