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个带隙基准电路

楼主(2014-06-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流镜不分流么,会不会对原来PMOS输出的PTAT电流造成影响?输出端接的NMOS管是否也是PTAT级别的分流啊

网友:
貌似可行

网友:
哈哈 你这个是不是只能部分消掉,不好完全消掉啊?

网友:
镜像的精度会不会有影响。特别是短沟道设计,镜像电流往往和被镜像的电流差很多

还有请问一下,带隙基准设计时,pnp管的面积怎么考虑??在工艺库中有2x2,5x5,10x10的三种标准pnp,请问设计时应该采用哪一个??从功耗考虑的话面积越小,电流越小,功耗越小,所以功耗限制下,选2x2的功耗最小,面积也最小。从其他方面怎么考虑??实际设计时应该采用哪个尺寸的pnp??请指点,谢谢。

网友(2014-07-05):
快流片了?这个两条路径抵消的方法不太实用。在保证稳定的情况改为cascode电流镜会增加PSRR,或者试试下面这个方法,电流镜镜像一路出来为输出加个cascode偏置,这样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

网友:
个人觉得 ,楼主的电路有一个问题,高频的时候,在电容处多了一路额外的电流,这个电流既不是正温度的,也不是负温度的,这样的电流叠加到基准输出电流,使得基准的温度特性反而差了,因为原来的电路的意思是正温度电流+VBe来产生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根据电流大小选择不同发射极面积的三极管吧,并且注意下β,不要影响自己的电路精度。

网友:
推导了一下,感觉还是有效果的,应该产生了一个零极点对,其中的零点通过设置参数可以设置的比较低,从而补偿了输出节点的极点,而另外产生的极点处于高频,所以你看到psrr会变好。

网友:
楼主的基准貌似精度不高哦

网友(2014-08-29):
回复 网友B:

   是向楼主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