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meraLink信号可以直接接入FPGA吗

楼主(2014-06-02):
如题,camera link这种LVDS信号可以不通过专用芯片而直接进入FPGA进行解串吗,我看比如spartan 6这种FPGA的LVDS速率都能达到1Gbps,怎么大多数方案都经过DS90CR288A或者DS90CR288A这种专用芯片来进行串化/解串呢。使用FPGA直接串化/解串有什么缺点吗?还是有什么限制?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5-11-27):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是不是电平不兼容

网友:
没做过,但我觉得没有什么限制。可能就是直接用FPGA解串比较占用FPGA资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