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尾电流和增益

楼主(2014-06-02):
对于一个两级放大电路。他的尾电流变化会影响他最后的增益吗。。。。

网友A:
影响,
写出两级运放增益表达式, Av=gm1*R1*gm2*R2;
其中gm1, gm2, R1, R2的值都是与电流相关的,所以肯定会影响。

在饱和区,gm正比于Id^0.5,rds正比于1/Id;
所以,gm*rds正比于1/(Id^0.5);电流越大,增益越低。

网友:
楼上正解,电流越大,增益越低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A:
影响,
写出两级运放增益表达式, Av=gm1*R1*gm2*R2;
其中gm1, gm2, R1, R2的值都是与电流相关的,所以肯 ...

增益不是gm*Rd吗?

网友(2022-07-02):
增益是gm*Rds,但gm和Rds均受到I的影响,公式自己推书上都有,最后的增益可化简为与W/L,deltaVgs相关。

网友B(2024-02-23):
引用 网友A:
影响,
写出两级运放增益表达式, Av=gm1*R1*gm2*R2;
其中gm1, gm2, R1, R2的值都是与电流相关的,所以肯 ...

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时的gm为什么不用个2IDS/Vov而要用根号下2uCox(W/L)Ids这个公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时的gm为什么不用个2IDS/Vov而要用根号下2uCox(W/L)Ids这个公式呢?
...

assume w/l consta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时的gm为什么不用个2IDS/Vov而要用根号下2uCox(W/L)Ids这个公式呢?
...

Vov 也随电流变了,这样子看不出来gm跟电流的关系,根号下这个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