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bench 波形 请教

楼主(2014-06-02):
小弟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最近开始学Verilog,很多问题不懂。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想在testbench生产这样一个波形:

有个2位信号sel,产生前10ns为00,后面每30ns 加1的波形。如下

0    10ns       40ns         70ns        100ns        130ns.......

   00        00           01             10             11

但我现在只能产生30ns循环的波形。code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

        // Inputs
        reg [7:0] ina;
        reg [7:0] inb;
        reg [1:0] sel;

        // Outputs
        wire result;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M_compare uut (
                .ina(ina),
                .inb(inb),
                .sel(sel),
                .result(result)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ina = 0;
                inb = 0;
                sel = 0;
        end

        always
                begin
                        #10 ina = 8'h23;
                        #10 ina = 8'h8A;
                        #10 ina = 8'h79;
                end

        always
                begin
                        #10 inb = 8'h15;
                        #10 inb = 8'hAC;
                        #10 inb = 8'h79;
                end

        always #30 sel=sel+1;

endmodule

网友:
把always用forever替换。
initial begin
  sel = 0;
  #10 sel = 1;
  forever begin
     #30;
     sel = sel + 1;
  end
end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顺利解决。

网友(2017-04-21):
新手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