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 LVS res 不匹配 why

楼主(2014-06-02):
刚接触不久,一直没用这个工艺库。今天在仿LVS时发现,电阻是对比阻值。我把原理图和layout中的阻值从设定页面看是相等的。
但是仿真出来却是下面这个结果:
还请各位老师,指导下学生。
我在版图中用的是POLY电阻,用了一圈NWELL包着的。阻值设置的一致。
我的疑问是:这是我版图的问题?还是软件设置问题?亦或对比的不是阻值而是LR?

就是不匹配

就是不匹配

网友:
电阻偏差很正常的事情。你非常关注绝对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没明白 我设置的一样的呢  怎么偏差了那么大  不理解

网友:
PDK 有些 W/L 沒去改過一次會帶錯值
另個可能是有些電阻還須算電阻頭 contatc 阻值

請找TSMC

网友:
应该是你电路图中设计的电阻尺寸问题。比如说你电路原理图中的尺寸是L=29.78u,实际版图的尺寸的精度时29.7u或者29.8u,LVS自动忽略或者进行了四舍五入。
检查一下你的电路中电阻的尺寸,把小数点后第二位去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