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数据采集,力和加速度传感器(急)!

楼主(2014-06-03):
各位师兄师姐,我们目前做一个实验。NI-c-DAQ-9171的机箱,1个9237采集卡,1个加速度传感器,2个力传感器,要做一个30°的滑坡上小车(75kg)的实验,滑坡末端有挡板,小车滑下的加速度和碰到挡板所受的力,这两个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求助各位大神!怎么编辑和设置NI-Max,以及Labview-vi程序的编辑。要求采集小车滑下一次的数据。

楼主:
各位哥哥姐姐,支持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神光顾一下啊??

网友(2015-10-26):
NI-c-DAQ-9171<----1个9237采集卡<---1个加速度传感器,2个力传感器
将上述传感器连接的小车上,
编写DAQmx,打开对应的通道,
用NIMAX创建加速传感器的电流或电压通道,同时创建另外两个力传感器的电流或电压通道
测试完毕后,运行程序,
信号写入TDMS。

详细内容请加qq: 255812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