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TD CELL显示问题

楼主(2014-06-03):
为什么ICC下STD CELL只显示一个淡紫色的方框,具体的内容怎么看不见,比如有源区、NWELL、PWELL。

网友:
打开view level, >1 , CEL view可以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ew level>1 都是只能看见里面的一层金属

网友:
淡紫色的方框是boundary,也就是cell最外面不能跟别的cell重复的地方。 应该就是看不到的吧,icc不会管cell里面有什么,只是把cell连在一起吧?因为std cell在icc中是以FRAM存在的(不确定,但是定制的macro是以FRAM+.DB存在)。FRAM是跟abstract差不多的view,只有metal和pin图层在里面,其他图层应该都不会显示。

网友:
补充:每次我想看route好的layout会把ICC输出的DEF 导入Virtuoso然后用一个skill脚本把abstract view转换成layout view 并label好pin,另外同时导入ICC 输出的verilog文件作为logic部分(schematic),然后在cadence里做DRC和LVS。虽然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很麻烦但是我还是初学者,多做一些东西加深理解也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位兄弟你也还在读书吗?

网友(2014-07-03):
回复 网友C:

   刚刚毕业

网友:
remove_placement -obj standar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马上也要毕业了,快找工作了,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还没找到呢。。所以还是不要误导你啦

网友(2017-07-07):
inverter的CEL view和 FRAM view对比。CEL view跟版图比较类似,有阱,poly之类的。FRAM比较抽象,只显示了mental。你在ICC中显示的是FRAM view,所以看不到ploy、阱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