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V path_sharing

楼主(2014-06-03):
大家好。翻看synopsys的training PPT的时候,有个关于OCV  sharing 的问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做完OCVsharing后,insertion delay会增加?(图中画红线的部分,知道的话下面两个trade-offs也一并回答下,谢谢)

网友:
就是crpr打开后,会减小悲观量的,  如果不知道,就是做的更悲观些 ,对design只有好处,

网友:
如果设计中上下沿都有用的话,这个方法就效果不大了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上下沿都有用的话,这个方法就效果不大了

网友(2014-07-23):
回复 网友A:

不知版主大大,还能解释得详细些,有点模糊,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