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O 数目影响芯片面积,如何做floorplan

楼主(2014-06-03):
新手疑问:刚开始学习encounter,设计的模块IO 的数目增大了芯片的面积,module(一个时序逻辑电路,没有用到macro cell)只占芯片面积的0.2%,该怎样规划布局?

网友:
pad limited的chip估计是test模式,尽量朝一个方向stretch。

楼主:
弱问一下,朝一个方向stretch,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朝一个方向stretch,是???

网友:
由于不清楚具体空余多少,大致有以下措施:比如IO有几种形状,一般有两种,对于pad limited的选用扁平状的IO;如果如果IO数目不是特别的多可以主要分布在两边,当然也要结合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大概懂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