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designer 中关于memory map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我不太理解在用socdesigner搭建系统时memory map和每个component的parameter中的base port和size的值有什么关系,memory map的值是用来寻址的吗?其值必须和parameter中的值一样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4-07-13):
我不确定完全理解你的问题,简单回答一下,希望帮到你。base port应该是指基地址,在不同系统中可以重新分配,size是指每个component空间,现在32位、64位地址空间都很大,所以size可以大一些,不同component不一定要求连续。
memory map 就是用来寻址的,不是必须和parameter一样,就是上面说的不同系统可以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