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 DMA突发传输时每次传输16个数据就中断连接

楼主(2014-06-03):
PCI DMA突发传输时,计算机内存作为从设备,FPGA板卡作为主设备,设置突发长度为1M但是每次传输16个DWORDS就disconnect with data,这是什么情况,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觉得这个和PCIE的传输是一样的道理,是64个字节的设置,好像修改不了,我尝试了修改很多配置信息,都没有效果, 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Altera Quartus II中的 PCI IP Core吗?你有没有测试一下DMA突发读写的速度啊?我测了一下,才35MB/s

网友:
你一次性传输几个DW?是不是因为发送了四次TLP,没有得到对端ACK,然后BLOC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问题出在是PCI不是PCIe,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出在PCI不是PCIe,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xilinx的,PCI的上传速率比下传快多了,下传16个32位数据后,PC机强制stop,然后重新仲裁,具体没有测试下传速度。。。。你可以截个下传的图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pcie的下传速度你实际测试过吗?

网友:
    If there is only one slave this should not happen.  Check your PCI IP data sheets or verify it separately.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肯定不会一个slave的,毕竟网卡,显卡等都是采用的PCI接口,所以没有办法单独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Ie的还没有测过,过段时间要测得,用的是v5的片子自带的PCIe硬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GEN1X1,大概可以做到200MB,相当地快了,

网友:
PCI你就疯狂retry吧,一般效率确实几十M而已,建议楼主换P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