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锯齿波电路(Ramp Generator)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03):
如图锯齿波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参数的设置,尤其是MOS管size的设置需要注意什么?)仿真的时候是否需要设置初始值,怎么设置?,初步电路设计无法震荡,Vramp为恒定电压,请大神给予指点,走过路过给点意见,多谢!

Ramp Generator

Ramp Generator

网友:
在比较器输出的地方一杆,以使时间电容完全放电和周围最大斜坡值比较器输出的防止振荡。

网友:
确定这样的电路正确?

楼主:
回复 2# AcoAco 弱问 一杆 指什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多谢

楼主:
回复 4# gracesky 原文的电路是这样的就多一个driver 我想可能是需要M2的size比较大从而能够快速放电,然后需要driver的吧,希望做过的同学继续给建议,多谢!

Ramp Generator

Ramp Generator

网友:
VDD 给 vpwl 上升到VDD 1ns 要不震不起来。。

网友:
还有 我不会发图片 如果你要电路图和 simulation result 给我邮件我可以发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7# cadence小神 你好 给你发短消息了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 仿真结果 发我邮箱参考下 多谢!

楼主:
继续求助,电路无法起震,是不是仿真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比如noise啊 什么的?
Thx.

楼主:
继续求问,thx...

网友:
1. 电容能充电到1.8V?
2. 电容放电到Vref以下时,放电过程就终止了,怎么保证电容完全放电到0?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Vref 应该小于1.8V 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改正以后同样无法工作
2. 实际的Comparator是有延时的,电容电压小于Vref的时候,Comparator输出并不能立即翻转,所以电容放电到Vss还是有可能的,同样Ramp的最大值也会稍微大于Vref,这应该是这个电路的缺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怎么解决的,你这个电路比较器是理想的,环路貌似只有一个极点,怎么起振?如果比较器的输出再接几级反相器延时,应该是有效的。

楼主:
回复 14# sjun 已改用非理想带延时的比较器 仿真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将电容的初始值设为0, 另外,你放电的速度和充电的速度比例设的怎么样?如果想放电快点,可以单独给以个放电的支路

楼主:
回复 16# cesc 是在电容的initial condition里设置成0吗  通过调节充放电管子的比例大小,充放电速度已满足要求 请问你说的单独提供一个放电支路指的什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单独就是在电容上再挂一路固定的电流,在放电时放电,充电时关断,当然,一般是做成电流镜

网友(2016-04-29):
我现在也在设计一个斜坡信号发生器。你的比较器一端输入的斜坡信号是怎么产生。有晶体管设计的原理图给我参考一下吗   谢谢

网友(2017-03-19):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类似的这种振荡器电路,是不是一般都要在电源上添加一个抖动,不然电路就无法起振?

网友(2017-10-21):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 :一杆 是什么意思?我的ramp generator电容放电不够快导致在一个稳定值震荡,该怎么处理?

网友:
Reply 21 # leojoyfun M2的Ron应该很低。 M2的门帽应足够放电。 应调整C0和I0,使C0几乎立即放电(否则斜坡不会立即开始死区)。

正常的电路比这种书本电路需要更复杂的电路。 需要监测电容器电压过零点(根据放电率允许非零的小阈值电压)。 当达到高阈值时M2应该打开,当零交叉M2应该关闭时。 “触发器”逻辑电路是有用的。 通过PVT调整死区时间和峰值电压。

网友(2022-12-04):
引用 楼主:
回复 4# gracesky  原文的电路是这样的就多一个driver 我想可能是需要M2的size比较大从而能够快速放电,然 ...

楼主还能看见吗?这是那本书上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