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设计rail-to-rail+classAB运放驱动能力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2014-06-03):
在做rail-to-rail+classAB运放  加入isource和isink的dc仿真时,加isource时输出为dc点为负值,加isink时不能收敛,没办法仿真。请如何设计classAB的尺寸保证能够达到10mA的驱动能力?

楼主:
自己顶 求大神们指教啊 这个问题很实际

楼主:
求版内各位大神帮忙解答啊

网友:
直接用负载电阻岂不是更容易,用理想源,如果驱动能力不够很容易被拉的偏离正确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输入从vss到vdd,在接近vdd和vss的时候,增益下降的很明显。甚至vdd-0.1v时出现负dB。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负载用电阻
你确定自己的输入级能够实现轨到轨吗
这个论坛的风格是上的图越多,回复越多。你还是贴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vin=4.9v     这是电路的结构,vin=4.9v时gain只有27dB

网友:
没有看见完整的恒定跨导结构,你确定可以恒定跨导,保证工作点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你都是说句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大哥说恒定gm有时候效果并不好就没有用,floating current source的管子在接近vdd的时候没有工作在饱和区,亚阈区或者截止区

楼主:
还有就是classAB control的两个管子是如何工作的?怎样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classAB control的两个管子是怎么控制的?不明白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你是把输出馈到了输入的吧。。。 classAB不像输入那样,你输入是能gnd~Vcc,但是你的输出级的共模电平范围不可能到轨到轨的啊,你的输出管都在线性区了
你的这个,如果中间级管子尺寸没问题,是可以输入轨到轨的,输出连到输入,就不行了。

2、后面提的问题,classAB输出管的控制,比如输出n管,电流由MP24的电流控制,搜一搜跨导线性环。

3、MN1管能不能删掉?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在于电路没有恒定跨导,工作点是变化的,而线性跨导环的偏置是固定的,会引起跨导环的工作点变化,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此外,非恒定跨导的轨到轨的失真很大,对你的系统是否有影响你考虑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MN1管是使能控制管

网友(2014-07-22):
楼主不知问题解决没,求分享

网友:
这种结构应用在什么环境中? 要驱动电阻吗? 怎么确定有没有10ma的驱动能力?

网友:
第二级这么接会有问题的,差分输入对并不能做到rail to rail,只能做到vgsn-vthp~vdd-vgsp+vthn,超出这个范围差分对被压到线性区,增益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