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propagated_clock issue

楼主(2014-06-03):
请问各位大牛,假设Design中有两支true clock (CLKA CLKB) 和 一支 virtual clock (VCLK land on  FF1/Q) , 如果设置成propagated_clock 的话,下面[A]  两种设置是等价的么?
[A]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set_propagated_clock [get_ports CLKA] set_propagated_clock [get_ports CLKB] set_propagated_clock [get_pins FF1/Q]

网友:
沒啥差別, 一樣意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如果用True Clock设置clock_latency 来约束Interface time, 两者就会有区别的。[A] 会 reset clock_latency . 而  是会keep clock_latency .   很怪异~

网友(2015-02-28):
1)一直以为set_propagated_clock对象为时钟,楼主写的实例发现,也可以是port或者pin,学习了
2)第二个想问“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如果用True Clock设置clock_latency 来约束Interface time, 两者就会有区别的。[A] 会 reset clock_latency . 而  是会keep clock_latency .   很怪异~”,不是特别理解,如何设置了时钟设置了latency(ideal),A就会使用网表里的,B使用命令行设置的ideal latency??
希望得到回复

网友:
一般来说,pin或者port的优先级比waveform或者clock要高。看下面的解释。

pin_clock_list

Specifies the objects on which you want to put the propagated_clock assertion. The pin_or_clock_list argument can be a collection. When a pin is specified, it affects the propagation mode for all the registers in the transitive fanout (TFO) of the pin.

网友(2017-07-04):
在pin或port上设置propagated clock,对应的clock不会有P属性,但是latency会变成根据时钟树计算出来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的意思是:
  在propagated后,外面声明的virtual clock 的latency还是ideal的,不是propagated?

网友:
回复 网友C:
virtual clock没有试过,可以在set_propagated_clock之后用update_clock_latency更新下,再report_clock -attr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