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疑惑:怎么用analoglib库中的mos模型:ams auCdl auLvs等

楼主(2014-06-03):
在analoglib库中nmos有ams;auCdl;auLvs;cdsSpice;hspiceD;hspiceS;spectre spectreS symbol,在搭建电路时应该选用哪个???

网友:
直接用symbol就行了,仿真的时候仿真器会调用对应的类型。

网友(2023-10-26):
同问:ams;auCdl;auLvs; 这三个是干什么的? 怎么创建的?

网友(2024-04-22):
同问,auLVS和auCML长得跟symbol一样,具体如何用?